我遇到的一次很有意思的故障

楼主(2009-03-21):
在一次值班中遇到了一次很有意思的故障,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工艺人员告诉我有个电磁阀不好使了。现象是电磁阀不动作。到现场检查发现电磁阀线圈电阻正常,接线没有接地现象。主控室是由一个DO卡输出到继电器。继电器接点串的24vdc带动电磁阀动作。手动输出时继电器动作正常,现场测量(开路,不接电磁阀)有24v电,可是接上电磁阀就是不动作。把电磁阀拿到屋内,用24v电源箱直接送电,阀动作正常。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线路上有接触不良故障

网友B:
    手动输出时继电器动作正常?  是继电器动作时,到电磁阀线圈的DC24V电压正常?      还是只是继电器动作正常?

 建议检查 电磁阀DC24V 电压的,  低电位端.     有可能开路.

网友C:
设法将继电器触点两端短接直接給电磁阀线圈的DC24V电压,在到现场量DC24V电压,看电磁阀动作否,在判断下一步故障点!这个故障不算难,头脑要冷静按图纸走节点一步步来!

网友D:
换个阀试试,不动就检查线路吧

网友E:
应该是线路接触不良

网友F:
估计是自动时用plc控制,梯形图编程不规范,或者是因为使用了某种特定品牌的plc所致

网友G:
这个现场测量(开路,不接电磁阀)有24v电,可是接上电磁阀就是不动作,那你接上电磁阀的时候再测量一下电压还有没有24V 不就行了吗? 没24V时向前查线路啊.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另回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H:
估计电压偏低多检查

网友I:
24V电源电流低,阀芯卡涩都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参与,9楼说的比较在点子上,

我最后找到的原因是继电器触点烧,接触不良。这样就使现场有24V电可是阀就是不动作。测量电流发现电流很低,几乎没有。更换继电器后一切正常。

我觉得这个故障很有特点,故障很简单,可是不好找到点子上。

网友J:
用不着拆下来试,就在PLC上面将触点短接,就能发现问题

网友K:
晕,接触不良会害死人的。不动作的时候你应该测量电压与电流是否正常。电磁阀上有的电磁阀还有指示灯指示的,还可以看一看,作为参考。

网友L: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zlqwy 10楼 回复时间:2009-3-23 8:16:18 谢谢大家的参与,9楼说的比较在点子上,

我最后找到的原因是继电器触点烧,接触不良。这样就使现场有24V电可是阀就是不动作。测量电流发现电流很低,几乎没有。更换继电器后一切正常。

我觉得这个故障很有特点,故障很简单,可是不好找到点子上。
********************************************************************

在设备上通电时测量线圈电压,这是电器工作常识.

电工的眼镜是仪表,不是简单的用眼看继电器触点闭合,电笔量着有电

楼主:
其实我主要想提醒大家一下,再遇到和我这次相关的问题时,不要只注意有电压就认为回路没有问题,

网友M:
用的三菱的PLC吧,就一个字“烂”,他骂得真烂。

网友N:
电源电压带载力底,或接触不良

网友O:
虚电,24V电源功率不足,带电测量电磁阀两端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O:
应该是容量不是功率!!!!!

网友P:
不用拆,送电后带电磁阀直接测量电压,如果不足24v,应该为线路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Q:
说得很好,谢谢楼主的发言,不过现在有很多的小型中间继电器有带指示灯的!

网友R:
  24V电源电流低

网友S:
引用 网友A:
关于线路上有接触不良故障

你的见解很有洞察力,我想你已经从事多年了问题是唯一的,答案也是唯一的.在问题中,电源继电器没有问题,电磁阀没有问题,那就是线路,有虚接的地方尤其是直流电,交流电并不明显。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源的极性有没有问题

网友T:
遇到这种问题第一想法就是电源容量问题

网友U:
低电压(24V以下的)继电器经常容易发生的故障,尤其是线路比较长的时候最容易发生,本人就经历过。

其实你的所有电路都没问题,可就是不工作,说白了,就是电压降在作怪。

因为继电器存在一个最小工作电压,通常要求不低于85%。假如继电器是24V,最低吸合电压是20.4V(24V的85%),如果线路长达100m,往返来去就是200m,此时触点稍有一点接触不好,也就是有一个电压降,非常容易使电压降低4V,正好达到最低临界极限,线圈当然不会工作。

如果更换一下继电器,或者随便拆装一下,又可以工作了。不过,要不了几天,故障将再次发生。

如果你用电压较高一点的(电器),故障概率将大大降低。

网友V:
对: yjig 关于

低电压(24V以下的)继电器经常容易发生的故障,尤其是线路比较长的时候最容易发生,本人就经历过。

其实你的所有电路都没问题,可就是不工作,说白了,就是电压降在作怪。

因为继电器存在一个最小工作电压,通常要求不低于85%。假如继电器是24V,最低吸合电压是20.4V(24V的85%),如果线路长达100m,往返来去就是200m,此时触点稍有一点接触不好,也就是有一个电压降,非常容易使电压降低4V,正好达到最低临界极限,线圈当然不会工作。

如果更换一下继电器,或者随便拆装一下,又可以工作了。不过,要不了几天,故障将再次发生。

如果你用电压较高一点的(电器),故障概率将大大降低。

内容的回复:

非常同意 开春已经换了好几个了

网友W(2009-04-24):
供电线路过长,压降太大,所以驱动不了电磁阀。

和我这的情况一样,后来把24V升到36V,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X:
引用 网友V:
回复内容:
对: yjig 关于

低电压(24V以下的)继电器经常容易发生的故障,尤其是线路比较长的时候最容易发生,本人就经历过。

其实你的所有电路都没问题,可就是不工作,说白了,就是电压降在作怪。

因为继电器存在一个最小工作电压,通常要求不低于85%。假如继电器是24V,最低吸合电压是20.4V(24V的85%),如果线路长达100m,往返来去就是200m,此时触点稍有一点接触不好,也就是有一个电压降,非常容易使电压降低4V,正好达到最低临界极限,线圈当然不会工作。

如果更换一下继电器,或者随便拆装一下,又可以工作了。不过,要不了几天,故障将再次发生。

如果你用电压较高一点的(电器),故障概率将大大降低。

内容的回复:

非常同意 开春已经换了好几个了

网友Y:
1、电源功率不足

2、电磁阀有装反没有,前后压差有问题没。

网友Z:
是由于电压的关系~~~~

网友AA:
这样的问题常出现,继电器触点坏,电源功率不足。

网友AB:
很明显是接触不好。有啥好想的。

网友AC:
线接反了 或是线太长

网友AD(2009-05-27):
线路接触不良或者继电器的触点接触不良,造成带载能力差,你当时只量了一下空载电压,为什么没有测量一下带负载时候负载两端的电压呢。肯定会很低的。只要弄明白原理,没有什么奇怪的。

网友AE:
引用 网友AD:
线路接触不良或者继电器的触点接触不良,造成带载能力差,你当时只量了一下空载电压,为什么没有测量一下带负载时候负载两端的电压呢。肯定会很低的。只要弄明白原理,没有什么奇怪的。

呵呵高手

网友AF:
学到了很多知识,如果出现同一现象,我们应首先判断电源问题,其次检查电磁阀,再检查供电线路,最后检查线路附件。

网友AG:
引用 网友A:
关于线路上有接触不良故障

我单位也出现过类似事情,现在我定期更换继电器每年更换300多个吧,和泉品牌的。虚电我们总是忽略,赶上两次就会判断了。

网友AH:
就是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AI:
EASTONE EV 增安型防爆接线箱
·符合Exe II;GB3836.1-2000 GB3836.3-2000 标准,
通过NEPSI 认证,防爆合格证号:GYB
·S304 不锈钢(标准)/ S316L 不锈钢/ 冷轧钢板
·挂壁式安装(标准)/ 支座式安装(选配)
·先进的制造工艺保证防护等级达到IP65 ~ IP67
·结构合理,外形美观,安装容易,维修方便
·可根据客户的需要设计制造增安型防爆电磁阀箱
以及不同于标准配置的产品
工作条件
·环境温度:-20℃ ~ +60℃
·海拔高度:≤ 2000m
·相对湿度:≤95%(+25℃)
·无显著摇动和剧烈冲击振动
·适用于Ⅱ类、温度组别T1~
T4 的爆炸性气体环境1 区2
区的危险场所
·最大降雨强度:50 mm/min
(户外型)
技术规格
订货指南
EV8 0 0 000000 - 0 0 / 0 0 - W
2=1/4″
增安型防外形尺寸工作环境4=1/2″
爆接线箱安装方式进线接口数量出线接口尺寸6=3/4″
箱体材质进线接口尺寸出线接口数量8= 1″
型号
外形尺寸mm 型号安装方式
宽(W) 高(H) 深(D) EV810 挂壁式
EV800303008-00/00-W 300 300 80 EV820 支座式
EV800303012-00/00-W 300 300 120
EV800304012-00/00-W 300 400 120 型号箱体材质
EV800305012-00/00-W 300 500 120 EV801 S304 不锈钢
EV800306012-00/00-W 300 600 120 EV802 S316L 不锈钢
EV800404012-00/00-W 400 400 120 EV803 冷轧钢板
EV800406012-00/00-W 400 600 120
EV800408012-00/00-W 400 800 120 型号工作环境
EV800505030-00/00-W 500 500 300 -W 户外型
EV800606030-00/00-W 600 600 300 无室内型

联系方式:EASTONE SHANGHAI ,余火焱,13651609716

网友AJ:
感谢楼主  有学习了新知识 长了新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