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IG5变频器与LG PLC通讯 求助

楼主(2009-03-21):
我用LG  IG5与LG K120S PLC通讯时。参数地址可以写到软件里。也可以读到变频器里的:电压 电流 频率。但是变频器参数地址后面的小选项就不知道写到软件那个选项里。例如:0006(运行命令地址) 。0(停止)1(正向运行)2(反向运行)..........。我用的是1通道。选的是变频器选项。烦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A(2009-07-09):
我也需要,哪位老师指教?

网友B(2009-11-10):
0表示第0位

1表示第1位

…………

不是往0006里面写0,1,2

网友C:
我也来学习  等待高人

网友B:
0表示0006第0位

1表示0006第1位

…………

不是往0006里面写0,1,2

这样还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