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安全
正泰DZ20-1250塑壳断路器,470KW负载,其中两台75KW同时星三角启动

楼主(2009-03-21):
正泰DZ20-1250塑壳断路器,470KW负载,其中有两台75KW同时星三角启动,是否行的通?望高手赐教

楼主:
已经这样设计了,很是担心现场的运行情况

网友A:
应该没有问题,LZ放心,最好大一档就安全了

网友B:
对:老狼 关于
应该没有问题,LZ放心,最好大一档就安全了
为了节省开支,是DZ20系列里面最大型号的了,是否能躲过启动电流?
内容的回复:

网友C(2009-04-21):
看曲线啊,应该没问题!

网友D:
有点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