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问题

楼主(2009-03-21):
ET200能和S7-200一块使用吗
中央控制用一台S7-200PLC,每个屋选用通信模块,电源,I/O卡,六个屋用网线连接到PLC,现在就是不明白怎么把这六个屋的通信模块连到PLC,不知道选什么通信模块,怎样建立连接

网友A:
ET200与S7-200都是子站,ET200必须有带CPU的主站来引导,可以与S7200同时存在从站上共用,但ET200不能带S7200

若每个房间以RS485连接,则每个房间都有一个S7200,不能只有一个S7200,其他房间外接扩展IO,QQ:3901817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