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变频器自动故障复位功能为何不起作用?

楼主(2009-03-22):
按照手册上的参数设置参数:

31.01 故障复位次数 2次

31.02 故障复位时间2s

31.03 故障复位延时0s

31.04 过流故障自动复位:yes

但是实际发生过流故障时还是不能自动复位

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手动能不能

不能的话···看变频器是不是坏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可以自动复位

网友B:
那就好了,zhunicheng

网友B:
祝你成功,今后能够多交流

网友C:
如果好了,把过程说一说,交流一下,也让我们学习一下嘛

楼主:
参数设置的时候没有设置好,设置好了就可以

网友D:
OC2 晶体管输出电流超出规定值 1 接地线没接 2 电机的输出配线不一致 3 电机的输出配线在相间短路 4 电机的输出配线与接地短路

OL 过载 伺服放大器的输出转矩实效值超出了组合的伺服电机的允许值 1 伺服电机不能做机械旋转 2 与电机容量相比,机械系统容量大 3 加减速频率过高 4 伺服放大器坏了

网友E(2009-08-24):
ABB变频器减速时间不起作用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F:
 制动回路有无问题,过压控制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