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求助高手判断---WINCC死机原因

楼主(2009-03-22):
WINCC是6.0SP3软件,下位机是施耐德PLC(140CPU 432 12)软件是CONCEPT2.6,(平台WINDOS-XP) 通讯组态是OPC OFC,以太网.
故障发生如下:
大部分时间运行正常:
<不定期发作,WINCC画面死机,不能操作切换画面,鼠标点击不好使,有时画面动态还有,就是不能切画面,不能操作.
说明:1不要考滤中毒;
2:已经重新安装几次
3;重新换了工控机
4;标签400个
5:趋势35个
6;受权64K

网友A:
考虑系统兼容性问题,安装了其它软件产生冲突等

楼主:
说明:这个WINCC平台,用来运行其它同类项目没有问题,不死机
建仪从WINCC项目本身的编辑考滤,不要再考滤系统了.

网友B(2010-03-09):
找西门子的售后吧。。。。。。

网友C(2010-08-25):
不用考虑自己项目的问题.去研究下服务吧.要是解决了,你给下答案.

网友C(2011-01-09):
我解决的问题,跟你的一样,但你没有说是单机,还是在一个局域网里面。
其实就是病毒。通过局域网传播的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