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报过流故障和电源电压升高有没有关系?

楼主(2009-03-22):
最近变频吊车老报故障,分析发现,报故障最多的就是星期六,星期天的晚上,

这个时候由于用电设施减少,电源电压会有所升高,这会照成变频器过流吗

网友A:
没关系.一般刚开始是很少报,后来会经常报,在后来是一直报,也许你说的星期六,星期天报只是偶然现象.不知道你那里的,四川的可以和我联系:13558705814

网友B:
是不是你们车间的电压不稳?电源电压高,能达到多少?

网友C:
电源电压升高,变频器应该是报过压吧!

不过我觉得你的是星期六,日的时候电压的变化大使之报过流,可以使用前端电抗器试试

楼主:
工作日都还好,一般没有找麻烦,一到双休日就出故障,找你去处理,烦啊

网友D:
请问你的变频器是报的什么故障???

网友E:
电压没有关系 380V的变频器一般可以用到440V

网友F:
电压升高报oc是正常,可调电机额定电压

网友G:
应该是SAK2.5/EN

这有个公司 他们是魏德米勒 施耐德 欧姆龙 ABB 西门子 一级代理商,价格优势明显,质量有保证,有大量库存,供货期短。查询
手机:13439145832 电话/传真:010-80115555转759711

网友H:
是运行时保还是停车时?如果是运行时,那是启动时、运行时、减速时三种中的哪种呢?故障代码看到了吗?故障信息很重要,比如故障时的直流电压、频率、电流等等。请楼主说的详细些。

网友I:
电压高是不会引起过流的,

楼主:
在给出相同频率的时候,变频器输出电压大小是否会受输入电压的影响?

网友J:
如果是DTC控制方式,不影响。

楼主:
我所有的机构都采用DTC控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