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三菱变频器不显示之解说

楼主(2009-03-22):
三菱变频器不显示的问题本人多次遇到,个人总结说出我知道一点点呀。三菱变频器的开关电源多是有振荡芯片M51996和其他一些元器件构成呀,一般可以检查M51996周围的电阻是否损坏,如果损坏了更换好的应该可以解决问题,如果都没损坏,应该要检查变频器后输出的整流管是否损坏。同时也应该注意变压器有没有损坏。

网友A:
在此向楼主的奉献,致以谢意。学习了!

网友B:
M51996周围的瓷片电容 也经常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