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操动机构的故障

楼主(2009-03-22):
电动操作失灵,常发生拒分、拒合、合后即分或分后即合等现象。

网友A:
最好把型号贴上。你看看:弹簧是不是软了,或扣件磨损了。扣不稳。还是就是电机中间的穿销什么的有没有问题。

网友B:
重点检查机械方面, lotus毛毛虫 说的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