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这两天做了个绝对伺服的一点发现

楼主(2009-03-22):
   1,使用绝对伺服即使断电之后转动电机,系统依然可以记录当前位置。2,就算吧编码器的输入端口拔掉,只要电机没有转动超过一周,插上插口后依然可以记录当前位置。

       另外那位有没有做过不用10GM带绝对伺服的,看书上说FX2N有ABS指令,貌似可以不用10GM?这样又可省它1K多RMB哈

网友A:
如果控制伺服,不用10GM,那最好用FX1N的

网友B:
FX2N的定位指令很少,并不合适做伺服,没有原点回归、DRVI、DRVA等指令,但1S、1N有。

楼主:
   2N出的早,使用比1N的要麻烦,但多轴伺服也只能用2N的带。

网友C:
用FX3U好,可带3轴伺服!

网友D(2009-04-23):
那要向你学习。绝对位置的掉电位置保存设计是怎样来做呢?请教。。。

网友E:
用FX3U好,可带3轴伺服! 内存还可以选择32K,怎么都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