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台达VFDO15M43B用单相220电源

楼主(2009-03-22):
大家好!

我有一台台达VFDO15M43B的变频器,在家没有三相电源,想用单相220电源来用,请问可行,要好听何设置和接线!

多谢!

王生

网友A:
不能的!单相没法用的!

网友B:
不能带负载 但是可以设参数  用个220v变380V的变压器 就可以

网友C:
用220变380只能小电流的试验哦!

网友D:
用220变380可以試驗用,不能帶太大的負載。

网友E:
呵呵;那就换成VFDO15M21B吧;

网友F:
不能的,单相不能用的!

www.dg-zdh.com里面有些台达的资料,大家需要的话可以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