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工请帮忙看一下这是个什么阀?

楼主(2009-03-22):
角座阀上带的是个什么阀?作用是什么?右边红的好像是压力变送器,这是一种蒸汽减压系统吗?是什么牌子的fest  burkert 都说不是他们的,谢谢

网友A:
象是气动阀

楼主:
有人知道吗?

楼主:
可是有两条电线呀

网友B:
气动角阀,塑料行业常用

楼主:
角座阀上带的四方的东西,有两条电线、一个气源、一个消声器、一个出口到角阀的压气入口?????工作原理,品牌型号????

网友C:
楼上的说得好啊,很清楚。

网友D:
左边的为气动角座阀,并配有电磁阀(四方形的),右边的为变送器、暂时无法判断是压检测、温度检测还是流量检测变送器!

网友E:
这一套自动控制系统,假设管道走的蒸汽,那么红色就是压力变送器,假设自动控制系统设定为1MP ,如果管道压力超过1MP时,就有信号输出给电磁阀,气动角座阀就会动作,直到管道里的压力为1MP。反之一样的原理。

网友F:
八楼讲的真好,学习了!

楼主:
管道里是蒸汽,入口0.6mpai出口0.1mpa ,就是不知道哪方的东西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带pid调节的一个东西,有谁能提供一个品牌和型号,这时德国设备上的东西,我没见过实物。

楼主:
角阀我怎么看着有点像盖米呀

网友G:
似乎是一种流量计,不知是否正确

楼主:
看来是没人见过这东西。

网友H:
这是一种Y形气动阀,在出口侧配上传感器(如压力、温度等),与各类控制器配合使用,可以实现恒压、恒温等自动控制。

网友I:
是平衡阀,前面有一根管子应该是有一个压力设定的或者是电比例信号.

楼主:
15楼说得我觉得有点沾边,可是不知道工作原理是什么??具体型号能提供吗?????

网友J:
这是一个气动调节阀,跟德国盖米(GEMü)有些相似,但应该不是盖米的,因为盖米的控制器样子跟上图的不太一样。

角座阀上的控制器应该带有开度反馈(也就是楼主所谓的两根电线)。

网友K:
那是带4-20毫安的电流控制比例阀

网友L:
好像是储压阀,缓解管路冲击压力和压力减弱时蹭加压力.

红的是检测管路压力信号,来控制电磁阀动作.

楼主:
储压阀,没听过

网友M:
气动截止阀

网友N:
自动调节阀的一种,右边的是一个压力变送器

网友O:
从来没见过,来听听各位的意见

网友P:
应该是压力变送器。当压力大于设定值时减压并输出信号

网友Q:
j就是一种汽动截止阀,德国的,和温白茫茫控器配合使用的

网友R:
方的我觉得是电磁阀,控制角座阀通断的,右边红色的是压力传感器,显示管路压力的,应该是通过该传感器设定的压力值导通PLC信号来控制相关系统的通断

网友S:
怎么感觉像自力式调节阀呀

网友S:
压力变送器的信号进DCS了吗?如果连接到左边的阀上,应该是自力式调节阀吧

网友T(2009-04-24):
电磁比例阀,右边的是压力变送器

网友U(2009-06-25):
好像是流量计

网友V:
这是一个电控比例阀,塑料行业使用的。

网友W:
为电动比例阀,根据右边的传感器调节进气,从而调节角阀的开度,达到控制流量的作用。如果看一下软件就一目了然了。我觉得没必要买原配的,可以替代。特别是在你没有任何信息的情况下。

网友X:
引用 网友W:
为电动比例阀,根据右边的传感器调节进气,从而调节角阀的开度,达到控制流量的作用。如果看一下软件就一目了然了。我觉得没必要买原配的,可以替代。特别是在你没有任何信息的情况下。

网友Y(2010-08-12):
应该为气动柱塞阀,用来控制液体流量大小。

网友Z(2010-10-05):
这是一寸的气动Y型阀~阀上带的那四方的东西应该就是平衡阀~

网友AA:
左边那应该是阀门定位器,兼有电---气转换器作用,右边较大、较粗壮的是气动膜片阀

网友AB(2010-11-10):
德国 宝帝的角座阀   我们公司就是用这种的

看上面图就知道不是蒸汽系统的,可能是用在空气系统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