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低速同步电机改绕步进电机

楼主(2009-03-22):
原装电机型号:smk5160a-a

内部构造:定子是纵向50齿,径向四排

                    转子是8个极面,每个极面6齿5曹

想改绕4相五线步进电机。图是自己画的,不太细致不过还可以看。必要的话我上传照片

网友A:
从电磁原理上讲,几乎就是同一种东西,需要改吗?

网友B:
问下您这改的意思何在? 具体谈谈要做什么好吗?

楼主:
原电机电压是110v。改造后的电源用12v--36v。电源比较好找。原电机是电容应用不能调速。改造后可以调速使用

现在是看上去是同一种东西,但是我饶了几次都运转不起来,来回抖。请教大家改造的接线方式。

楼主:
原电机是两相电容式运行

楼主:
做机器人用的,买一个这中功率的接近1000块呢?还不知道何时能出成果呢!这个是别人送的,并且有好几台呢。还望懂行的老师给说说

波恩你好,你也是老版主了,有一些技术不是所有人都会的,如果你要是知道的话还请不要嫌烦,你说一句话可能我就要学好多天。我也是抱着希望来的,毕竟咱们的论坛办的不错,都在这里受益不少,别让我失望啊

网友C:
步进电机用过,没绕过。发抖我想应该有这几方面的原因1、驱动器输出频率太高 2、转子惯量太大 3、驱动电流太小 从这几方面查查原因吧。

楼主:
现在应该是极面对应的不好。接线方式好像不对

网友D:
不是在考我们吧?

什么是定子?什么是转子?什么是纵向(轴向)?什么是径向?

请不要搞错!

楼主:
原装电机型号:smk5160a-a

内部构造:转子子是纵向50齿,径向四排

定子子是8个极面,每个极面6齿5曹

多谢四海电机。是我一时疏忽搞错了,谢谢提醒。要不然出大笑话了

网友D:
1-8展开图:

N,N,N,N,N,N,N,N---相同,1-5,2-6,3-7,4-8.相连.

网友A:
需要或者有多大的力矩能力?

楼主:
力矩1nm就足够了

按照四海电机接线试过了,电机启动时动一下就没反应了。接线如图

楼主:
按照上图接线我用指南针测试过可以旋转,帮我分析一下转子吧,是不是不能对应啊

网友D:
这张图和BYG步进电机一样了.

1:启动频率多快?

2:怎么驱动的?

网友A:
1Nm? 买个这么大的电机不贵啊! 自己绕线,1天的人工成本恐怕就够一个半个电机的了!

网友E:
驱动器  有 脉冲串 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