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用电流互感器接三个单相电度表接法

楼主(2009-03-22):
三相电用电流互感器接三个单相电度表接法

网友A:
互感器接电表的电流线圈,然后每一相电流互感器所对应的火线对应的电压线圈.

网友B:
单相电度表的电流线圈接互感器二次,要分清极性。单相电度表的电压线圈接对应火线和零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互感器接电表的电流线圈,然后每一相电流互感器所对应的火线对应的电压线圈.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另回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楼主:
我用的是三只单相电子脉冲式电度表,1,2接互感器S1,S2. 3接零线,(另外两只表同样接法)变比为100:5.用了一星期三只单相电表数字纹丝不动,不知道是否接线有问题.请大哥们帮忙出出注意!!!!

急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