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变压器缺相上电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2009-03-22):
一台315KVA变压器用接触器上电时,如果接触器的一个触点没有接触上,就会造成变压器缺了一相,变压器会烧毁吗?

网友A:
变压器或许会生气到冒烟?

网友B:
初级线圈在怎样的情况下会烧坏?

网友C:
你的问题有点看不懂?315KVA变压器,一次侧输入电压多少伏?但我可以告诉你,如果缺相运行时间长,变压器要烧毁的;其次,负载如有三相电动机也要烧毁的。

网友D: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环氧树脂浇注干式三相变压器,该变压器是在现有三相三柱变压器的两侧各增加一个铁芯芯柱,构成三相五柱结构。每相的原、副绕组内分别设置有轴向蜂窝形通道。在三相三柱变压器的两侧各增加有一个铁芯芯柱,使得变压器增加了两个磁通路,当任一相缺相时,另外两相可通过各自一侧的新增芯柱构成磁回路,使得变压器在缺相情况下仍正常运行,减小了停电范围,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在每相的原、副绕组之间设计的轴向蜂窝通道,可以提高散热效果,增强了变压器的抗过负载能力。另外,在两侧新增芯柱,构成磁通路,可以减小上、下两铁轭的截面积,从而使整个变压器的高度降低,便于安装使用。

网友D:
许继电器专利产品

网友E:
你的问题有点看不懂?能否详细说明。

网友E:
电源变压器用接触器上电,应该是断路器吧?

网友F:
看不懂

一台315KVA变压器用接触器上电时,如果接触器的一个触点没有接触上,就会造成变压器缺了一相,变压器会烧毁吗?
次级多大电压,多大电流,10KV变压器初级电流近20A,用什么接触器???

过去用电紧张(80年左右吧),农村就是在用电高峰时送2相高压10KV来避免动力电,保照明.也没有听说变压器烧毁.

网友G:
你说得315KVA变压器平常应该是一次10KV或者6KV二次输出380V,但一次不能用接触器控制电源,要用油开关或真空开关加隔离开关,也可用跌落试开关控制.如果变压器缺相,要烧毁三相电机.

网友H:
你说的接触器应该是断路器吧,如你所述会造成变压器二次侧缺相,如果负载中有三相异步电动机,则会造成电动机烧毁,一般来说,不会造成变压器的烧毁。

网友H:
三相异步电动机缺相会烧毁,变压器一般不会。

网友I:
会放炮的!一定检查好再送电!

网友J:
高压侧缺相,会造成低压侧三相电压不平衡,烧毁家用电器的。

网友K:
高压侧缺相,会造成低压侧三相电压不平衡,

烧毁家用电器的

一定要注意二次侧电压不稳定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我用的变压器是380降到200伏的整流变压器,高压侧用的是两个400安的接触器上电,左边两个触点并在一起当做A相使用,中间两个触点坐B相,右边两个做C相。

网友L(2020-04-09):
引用 网友C:
你的问题有点看不懂?315KVA变压器,一次侧输入电压多少伏?但我可以告诉你,如果缺相运行时间长,变压器要烧毁的;其次,负载如有三相电动机也要烧毁的。

这是整流降压变压器,初级电压380伏,次级电压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