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焊机用电量怎么计算。

楼主(2009-03-22):
用的是3相380v电焊机。假设电焊机15kva

网友A:
我还真不知道,

网友B:
这还真不会算

网友C:
先算出功率来,一次的功率,空载时的,使用时,大概是乘以1.17左右,这个1.17是我测量后算出的,二次电流每增加100A,一次电流会增加17%左右。大体上是这样算的。

网友D:
三楼可以说具体点吗

网友E:
电焊机的工作不是固定的,单是知道容量,你是如何计算?还要知道使用的时间才行。也就是使用率,不同的地方是不同的。

网友F:
同意楼上的,不知道时间无法算的

网友G:
无法计算,最好前面装个电度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无法计算,最好前面装个电度表

同样楼上的说法,还是加个表好

楼主:
是别的单位在我们的配电盘上接的线,估算一下。要是有表的话就不麻烦大家了。按一天用8小时算。间断使用就算他4小时

网友I:
那就改变话题:问焊接的时候的功率呢?

网友J:
焊接的功率,焊条的型号,能算出一个大概数值

网友J:
还有电焊机是否电流可调节 还是电流固定的

网友K:
      是不是应该根据功率因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