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控车床改造用变频器

楼主(2009-03-23):
  最近在改造一台小车床,改造成数控的,其他的部分都还好,就是在变频器的选择上有点麻烦,CNC系统需要矢量变频器,0到10伏模拟控制方式控制转速,于编码器配合,但是不知道那个牌子的变频器比较适合车床用?

网友A:
那种都有你说的功能,进口国产都行!推荐:进口三菱,安川!国产可就多了!

网友B:
                  三菱,安川

网友C:
变频器可以用台达的,价格上要第一些,功能也可以达得到,不过要加个PG卡,可能会贵一点。

楼主:
PG卡是什么?能否推荐几个具体的型号?

网友C:
就是接受编码器信号的电路板。比如PG05之类的。也可以发送脉冲到PG卡来对电机定位。

网友D:
建议用国产伺服电机来做伺服主轴,定位精度要比变频的高,性能比较可靠,而且在价格上可以和变频有一拼,如有需要我可以提供整套解决方案,联系电话13840528810

楼主:
我也想用伺服电机做主轴,可是CNC装置上只有变频器,和编码器的接口。能接吗?

网友D: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CNC?本身有些国产伺服是自身带有I/O的只有一个主轴的话你可以看看能不能在伺服上来做一些文章!

楼主:
GSK928,就是不知道能否使用

网友D(2009-06-25):
能用,CTB主轴伺服就可以,需要的你可以找我13840528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