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的高速输入口都是几路输入?

楼主(2009-03-23):
H系列是不是2路

S系列几路\

H系列???

网友A:
目前只有一路高速计数器,加1K的边沿捕捉

楼主:
S系列也是1路?我最少需要2路高速计数和2路I口中断输入.

你们为什么不用16位CPU芯片,哪样不就能够实现更多个高速计数器?

国产PLC还需要从技术上加强啊

网友B:
是呀!高速地确比较弱,还有待提高。不过我用到高速的不多,主要的还是通讯。我看中的也是海为的强大的通讯功能,每一种产品都有它的优点和不足,只要选其优点,避其不足。达到控制简单,性价比高就可以了。

楼主:
2路高速计数在纺织行业不行,一般需要3-4路,频率要求不高

1KHz-3KHz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