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可以代替电阻表(兆欧表)测绝缘吗?

楼主(2009-03-23):
测绝缘以前总是习惯用电阻表(兆欧表),现在的数字万用表电阻挡大的有2000M欧,可以完全代替电阻摇表吗?

楼主:
请问兆欧表侧绝缘时一般要求达到多少伏? 另外请问数字万用表的2000M欧档是侧什么用的?

网友A:
肯定不可以了,兆欧表一般在500V以上而万用表的电源最高才有9V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能不能在详细的给解释下

网友B:
万用表测电阻测的是元件电阻值,摇表是测绝缘用的,常用的有500V和1000V两种.

网友C:
有加压的数字表才行........

不过那个比一个兆欧表贵N倍.................

网友D:
不要命了

用万用表测量的绝缘你也相信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测电阻测的是元件电阻值,摇表是测绝缘用的,常用的有500V和1000V两种.

网友F:
这仅能作为参考,因为电压不够,摇表测更为准确。

楼主:
有加压的数字表才行........ 不过那个比一个兆欧表贵N倍................. 有吗?????????

网友G:
不行,万用表是用来测电阻值的,兆欧表是用来测绝缘的。

网友H:
兆欧表有250V,500V,1000V,2500V等规格,使用什么电压等级的兆欧表来测量设备的绝缘电阻,应根据被测设备的耐电压标准来选择.

万用表是不能代替兆欧表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能不能在详细的给解释下

我是楼下的。举例来说,MOS管的栅源之间的绝缘电阻很大,你用万用表测量,肯定不会导电,但耐压只有20V,不要说摇表,有时手上的静电也能击穿它。所以,万用表量出来的绝缘电阻大,不等于它的耐压高!

相反的情况也有,二极管的反向电流,只要外加的反向电压在一定范围之内,反向电流基本不随反向电压变化。举例来说,反向电流是10uA,当用万用表测量时,显示电阻0.9兆欧,不算太高,但是,加上1000V反向电压时,它还是10uA,显示绝缘电阻是100兆欧,说明耐压很高。

这就说明,对材料绝缘电阻的要求,是和工作环境的电压紧密相连的,MOS管栅源之间有良好的绝缘,普通万用表也测不出它的阻值,但因工作在20V以下,不能用摇表去试验。隔离变压器工作在市电电压,要对人身安全负责,就要用高压去试验。两者不能相互替代。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东方兄

网友J:
这仅能作为参考,因为电压不够,摇表测更为准确

网友I:
这个真的可以!因为它的电压比较高,达1000V和2500V。不过它不属于万用表。

楼主:
这个在市面上可以买到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在市面上可以买到吧?

赵本山:这个有没有?

小沈阳:这个没有。

赵本山:这个可以有!

小沈阳:这个真没有!……要不我去问老板

               这个有!

网友K(2010-10-09):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可以了,兆欧表一般在500V以上而万用表的电源最高才有9V

网友L:
肯定是不可以代替了.但在实际使用中,损坏的电机,在没有兆欧表的情况下,通常使用万用表测量绕组的短路或断路情况!

网友M(2011-10-18):
肯定不可以啦。。。万用表是用来测电阻值的,而兆欧表是测绝缘的

网友N:
一般情况下,进口的数字万用表功能很好,精度高,但不可以代替摇表,但数字兆欧表可以。数字万用表电阻挡大的有2000M欧,可以完全代替电阻摇表吗?这个是不可以的。

网友O:
摇表是测量在一定的电压下的绝缘电阻一般电压较高250V DC 2500V DC而数字万用表实在9V DC一下测得电阻如果某些材料在电压低是正常电压高是被击穿阻值变小测绝缘阻值最好用摇表

网友P:
数字万用表不能代替电阻表测绝缘吧?我从http://www.yitai17.com看到的!

网友Q:
电压等级不够。    。

网友R:
量程在10M欧的万用表可以测出漏电,更大就补准了。

网友S(2012-01-12):
数字万用表应该不能代替电阻表)测绝缘吧?我是从(http://www.dgtn1718.org)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