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柜应该采用什么防护等级?

楼主(2009-03-23):
GB/T4942.2—93低压电器外壳防护等级,里面有IP3X、IP3LX,IP4X、IP4LX。IP3X为能防止直径(或厚度)大于2.5mm的工具,金属线等进入壳内;IP3LX为能防止直径大于长度不大于100mm直径为2.5mm的试验探针触及壳内带电部分和运动部分。我觉得应该IP3LX、IP4LX应该更适合用于配电柜上,为什么很少人用,大多数都是要求IP3X、IP4X?我们以前都把IP3X、IP4X的要求当成IP3LX和IP4LX来制作,这次有个项目栽了 现在GB/T4942.2—93作废了,谁有它的替代标准,不知道里面怎么写的?

网友A:
我不太记得我以前单位用的是IP3X还是IP3LX了。

楼主:
楼上的好好想想告诉我啊!

网友B:
配电柜的防护等级要看你现场环境要求,如果有专门的封闭式电气室,配电柜的防护等级可以低一点,如果放在现场的恶劣环境下,最好达到IP54或IP56

楼主:
如果是水泥厂内的呢?是防水重要还是防尘重要?

楼主:
IP54的柜子什么样啊?

网友B:
对于柜内无大功率发热元件,做成密封的无所谓,如果有像变频器之类的功率器件,就要考虑散热了

网友C:
主要还是要看现场环境才能确定,在水泥厂,我觉得还是防尘很重要,水泥厂里防尘不到位,控制柜里面那堆积的尘土啊!

楼主:
可是防水要求的防护等级高吗?

网友D:
防水的防护等级要到IP67

网友E:
如果是水泥厂内的呢?是防水重要还是防尘重要?

如放到控制室,IP20够了;

如放到现场,IP56差不多了。

楼主:
放到现场,IP56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