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028连续烧坏3个西门子EM235模拟量模块

楼主(2009-03-23):
郑纺机FA028从05年开始使用西门子S7-226+4路输入/1路输出模拟量模块.S7-226国产价格在2400元左右,进口的2850元左右.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价格在1000元左右

前几天一个山东朋友打电话说他们设备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损坏,更换后再次损坏.就这样连续损坏3个(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他会修电子,不过说里面的AD****集成块烧了)

FA028模拟量电路结构如下:

4路模拟量输入用了2路,且山东的没有FA109,实际用了1路模拟量输入和1路模拟量输出.我怀疑故障原因有以下几点:

微压差传感器输出电压过高,他说他们设备微压差传感器输出9.5V电压(正常设定250-400Pa是输出电压在2.5-4.0V左右)如果设备没有除尘,或者除尘不好,可能FA028设定压力在400Pa以上,但这样微压差传感器输出电压也在4V.我怀疑的是他说的他们输出电压9.5V.我们用的微压差传感器虽然标注的是

13-40V DC输入 0-1000Pa压力 0.05-10.05V DC输出,可通过试验,当压力超过1000Pa(超量程)时,输出电压可以达到15-18V以上,甚至20V.会不会是因为微压差传感器短时间超量程损坏模拟量输入模块?

查看西门子EM235模拟量模块相关参数,信号电压+共模电压必须小于12V.但没有说多少伏会烧坏.

其次是模拟量输出至变频器,会不会变频器问题导致模拟量输出电压对地(机壳)有高电压导致模拟量模块烧坏??

对于第一种情况,可以在微压差传感器模拟量输出电路增加1个12V微压二极管和电阻,不会影响精度(PLC模拟量模块输入阻抗≥10M欧姆)

网友A(2009-09-30):
这样做有一定效果的

楼主:
我们2种微压差传感器,一种不管电源电压多高,最高输出电压限制在11.3V,另外一种输出电压与电源电压有关,24V电压最高输出电压23.5V

网友B:
检修出故障后EM235模块完成可用国产兼容模块代替,价格便宜,稳定与精度完成可与原装西门子模块媲美!

威远科技自动化,代售西门子S7-200系列原装模块及兼容模块。海泰克全系列触摸屏。

自动化控制柜承接与代工的专业生产商。

联系方式:13428914651   刘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