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ZRN问题

楼主(2009-03-23):
请问在原点回归指令DZRN  K50000 K10000  X10   Y0  ,EH主机是否一定要用X10-X17,那么,SV主机那怎么分配。现在,我是控制两轴。又该如何分配。

网友A(2009-05-04):
在原点回归指令DZRN K50000 K10000 X10 Y0 ,EH主机不一定要用X10-X17,但是如果使用X10~X17之外的装置会受到扫描周期的影响导致原点位置偏离。

那么,SV主机和EH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