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oncept程序如何转换成Unity Pro程序。

楼主(2009-03-23):
concept程序如何转换成Unity Pro程序?

网友A:
先用Concept导出为.asc文件,再在Unity Pro里面打开。
在打开文件对话框出现时,选择正确的文件类型。

网友B:
选择XEF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选择XEF文件

拜托看清楼主的问题,不要误导,Concept能生成XEF文件?

楼主:
对:abysmal 关于先用Concept导出为.asc文件,再在Unity Pro里面打开。
在打开文件对话框出现时,选择正确的文件类型。
内容的回复:

多谢~~~~

网友C(2010-04-21):
我用的就是这个方法,为什么我转到UNITY PTO 4.0 的程序,找不到程序了(如MAST 中的 程序和子程序)。 请高手指导。

网友D:
不同版本的Unity Pro就需要通过.XEF文件来转换了

网友C:
丁喜,你好。我用的就是先将CONCEPT 2.2 程序转存为.asc文件,然后再用UNITY PRO XL 4.0 打开,但是转换后找不到程序和变量。不知道为什么???请指点。。。。。。。。。。。。。。。

网友E:
concept向Unity转换时有条件的,原始的语言不能是LL984,楼主看看是不是这点没有满足

网友F(2010-09-20):
学习了~

接触施耐德时就开始用unity了,现在还时不时来老顾客要用concept。。。

网友G(2011-07-13):
原始的语言LL984有没有办法转换成unity

网友H:
学习了 。。。想知道dp通讯怎么编程?程序中是不是不用管PKE,  只编写pzd就行了?我想通过pby100作为主站,谁有pby100的GSD文件?请教一下 ,谁能给讲讲???

网友I:
不同版本的Unity Pro通过导入导出.XEF文件转换,或保存为档案文件.sta再打开均可实现转换。图片发不上就不发了。

网友J(2012-02-24):
菜鸟求教。。怎么导不出.ASC的文件。。。帮帮忙哈哈,实在看不到英文

网友K(2014-06-13):
没有concept怎么导出.ASC文件啊?谁能帮我转换一下呀,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