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变频器电流保护问题

楼主(2009-03-23):
采用变频器控制一台大水泵250Kw,变频器频率设置在35-49.5Hz之间。由于水泵工作的工艺条件,现场操作人员讲有时当水泵供水系统突然大量用水时,水泵运行在45Hz都出现电流过流的情况。因此他们提出,将电流作为保护控制信号(目前频率是靠压力控制),无论当前变频器运行在任何频率当电流过流时都使变频器降频至下限频率运行。

请教各位是否需要这样做,这样做可行吗?如果可行在那里取电流控制信号,谢谢。

网友A:
一般来说,不外加设备的话是不可能实现的.当变频器过流时,变频器本身就会停止输出.

你可以设定一个电流值,外加一个12V(24V)的继电器,当电流达到这个值时,继电器动作,

继电器动作以后给个第二速度,当电流下来时,继电器就停掉,这时就又回到你的恒压控制

QQ95516368,专业生产变频器,

网友A:
来有一点.一般的变频器没有设定电流的,那你可以设定频率,

网友B:
楼上的方案很好,我们以前都是取一电流信号去控制PLC来实现变频器的过渡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