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除AB授权

楼主(2009-03-23):
我的XP系统中的AB授权也不知道出了什么毛病。

打开软件后提示没有授权上,可是查看一下明明有授权啊。

现在这些授权文件好像损坏了移动也移动不了,重新覆盖也覆盖不了,打算把这些破损的授权完全删除,然后重新授权。

请问如何能把AB的授权完全删除。

网友A:
打开任意盘符,选择菜单栏的 “工具”->”文件夹选项” ->“查看”—>1.“隐藏操作系统受保护文件(推荐)”前面的钩打掉;2.“隐藏文件和文件夹”选项选择“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

找到386SWAP.PAR;EVRSI.SYS两个隐藏文件或386SWAP.PAR;EVRSI.SYS;EVICOM.SYS三个隐藏文件,授权数量的不同生成的隐藏文件数量不同,将其删除。

网友B:
优价销售美国罗克韦尔AB :PLC 1746、1747、1756、1761、1762、1764、1769、1771、1785、1784,1794、触摸屏2711、2711P、变频器:PF4M,4,40,40P,400,400P,70,700,700S,低压电器、软启动器150系列等系列产品 (库存充足) 商务QQ:277375575

网友C:
2楼的到处销售美国罗克韦尔AB 产品啊

楼主:
这几个文件才几百K吗?

我记得做的AB授权的镜像几十M大小呢。

引用 网友A:
关于

打开任意盘符,选择菜单栏的 “工具”->”文件夹选项” ->“查看”—>1.“隐藏操作系统受保护文件(推荐)”前面的钩打掉;2.“隐藏文件和文件夹”选项选择“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

找到386SWAP.PAR;EVRSI.SYS两个隐藏文件或386SWAP.PAR;EVRSI.SYS;EVICOM.SYS三个隐藏文件,授权数量的不同生成的隐藏文件数量不同,将其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