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300选型问题

楼主(2009-03-23):
小弟以前做的都是三菱的系统,最近有个设备要用西门子的S7-300PLC.有一个主站和一个从站.有17台电机各种阀.有输入80点,DC24V输出60点.AC220V输出30点.AI8点AO3点.从站有模拟量处理.请问怎么选型设计?

网友A:
和你以前用三菱选型很类似,找本选型手册就可以了

楼主:
STEP7 V5.4怎么装不上去啊,郁闷.说不满足安装条件么?请问各位大侠

楼主:
谁有最新的S7 300 选型手册,给一份好吗?383753320@qq.com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EP7 V5.4怎么装不上去啊,郁闷.说不满足安装条件么?请问各位大侠

安装时会提示你的,然后记录下来到网络上找

楼主:
回复内容:上面说重起WINDOS,然后再安装,可是不行啊.以前装过step7 v4.0 sp6的.
对:动力勇 关于引用zzwlovett 的回复内容:

STEP7 V5.4怎么装不上去啊,郁闷.说不满足安装条件么?请问各位大侠

安装时会提示你的,然后记录下来到网络上找

内容的回复:

楼主:
上面说重起WINDOS,然后再安装,可是不行啊.以前装过step7 v4.0 sp6的.

网友C:
以下是我为你选的,作为你参考

网友C:
更正一下

网友D:
建议还是用16点入和出,这样你接线也好接,也相对美观,费用不会高出去多少,以后维护也好维护,另外要考虑到通讯问题.上面帮忙选的CPU是老型号了,新的卡也得加一个,导轨,连接器等都是问题.如果详细的加QQ,我让技术帮你修正.QQ:4260186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