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跳闸问题

楼主(2009-03-23):
我以前在风机上装了一台变频器,运行效果还好只是偶尔有跳闸的现象,现在我们又在几个水泵上装了俩台变频器,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风机输送煤气,一号泵送水冷却煤气,2号水泵把另外池里的水往一号水泵池里送水,当我们三台同时装上变频器后就出现经常跳闸行为,请教一下大家这到底是什么回事,如何去调试变频器,谢谢!问题十分紧急!大家帮帮忙!

网友A:
你要说清楚,是什么跳闸,是变频器.,还是断路器..

QQ95516368

网友B:
对啊 要说清楚   用的什么断路器  零序互感?

网友C:
专业维修各种品牌变频器

山东西子电气有限公司

技术热线:0533-2152227

代理:西门子变频、软启动器

深圳英威腾变频器 富士变频器等

有意者可致电!!!

楼主:
变频器跳闸

网友D:
变频器跳闸 应该有故障代码看看什么意思再行解决

网友E(2010-08-26):
现场是个什么情况没有说明白,有没有两台变频拖动两台电机,运转一条传送带的情况,一台变频报直流过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