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变频器132KW的大变频器如何清除灰尘?

楼主(2009-03-23):
采用什么清灰设备,例如如吹风机,毛刷等?

还有别的措施吗?

网友A:
你要把外面那个给拆了,来吹

网友B:
建议你用氮气吹,那样比较好一些 ,而且最好把风扇拆下来,我公司专业做ABB变频器销售和售后服务,我们可以去现场给您做维护保养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打电话13911783732

网友C:
怎么都可以,只要防止清理后有水在里面。

网友D:
用氮气或电吹风吹,禁止用压缩空气吹。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但是一般清灰周期是多久呢?

网友E:
那要看你的现场罗,一般压缩空气内是含有水的

楼主:
对于现场环境恶劣的情况下,特别是粉尘,变频柜采用过滤网组和轴承风机来散热不知道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