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哪位大师熟悉ACS800的提升软件

楼主(2009-03-23):
哪位大师熟悉ABBACS800的提升应用宏+N652的使用方法啊?是不是选这个软件以后,ACS800的固件也跟着改变了?比如数字量输入和输出,模拟量的输入?

网友A:
加了提升软件后,使用手册也就不同了,有专门手册,参考就行了

网友B:
提升软件在提升行业应用很多,软件变了,参数设置也不一样,可以下载相关的资料看看

楼主:
如果用了提升软件,速度给定就非得用模拟量0-10V。那外接的电位器是什么样的,大概得多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