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38 usf故障 求救

楼主(2009-03-23):
一台施耐德atv38  220kw  变频器上电就报usf (加直流电  dc600v)        指点一下 是不是直接加直流电  不行啊?

楼主:
usf是欠压故障

网友A:
驱动板故障

技术交流QQ:251219881

网友B:
是的,有一个检测没加上。

楼主:
那个检测啊?  还有我的驱动板与主板的连接线插上  和不插上 都报欠压

不是直接在直流回路上有个检测吗?  还有从3相进线  ac380的那三相 我也加了  还有别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