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不小心,测AC220V电压是将档位拨到电阻档了

楼主(2009-03-23):
万用表不小心,测AC220V电压是将档位拨到电阻档了,请问高手,一般情况下什么会被烧坏?谢谢了!

网友A:
还用说吗?你的万用表表搞不好就GEMA OVER!!拜托你千万不要做这样的尝试,切忌看清电学物理量再测量,不知道你是不是仪表工,万用表是仪表工的眼睛呀,要爱惜!!!!!

网友B:
有一种万用表南京天宇的,拔错档位,自动保护,过几分钟自动恢复了

网友C:
MF47指针式的,基本上不会有好的,液晶显示的,也有可能会坏,我用的是优利德的UT-60C没有坏过

网友D:
FLUKE 的很好,我公司有几十只,从来没有测坏的,电阻档测电压不会坏,不过价格较高

网友E:
1。烧电阻,2。烧表头。3。烧万能表里面的保险丝。具体烧哪一样,看你的运气了。

网友F:
差的表就完了, 好的表有保护会好点,  我们这电工用炸坏了好几只了.现在采购只买 45元左右的表了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另回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G:
我用的是数字的,说的是“烧”不坏的表

网友H:
GEMA OVER            FLUKE就很好

网友I:
我用的是数字的测错时它会报警也不会烧掉

网友J:
多数是电阻烧了,会影响精度。

网友K:
买个好的把,量错了也有保护啊

网友L:
上次我也是范了这样的错误,不过数字式的万用表一点事都没有,还不是品牌的,一般的牌子.

网友M:
呵呵,看表里,上次我买表,直接要求用电阻档测电压用来测试保护,结果没店敢试

网友N:
看你买的表的性能了,模拟表估计挂定了,数字的会没什么事,现在贵点的基本都有保护功能

网友O:
一般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把那个相应烧坏的电阻焊下来换个新的就ok了

精度上一般不会受太大的影响,只不过量电阻要求非常高精度的你得换新的了。

照常一般的用没有关系

网友O:
没他们说的那么 吓人,放心

网友P:
FLUKE免烧的好一点啊,我试过,不小心式的

网友Q:
是机械表就好点  有可能是保险烧了 换个保险就可以了  如果是数显的  那就没的修了 要不就是电阻烧了  要不就是么个集成块烧了 就没的救了

网友Q:
介绍一个好的牌字的数显的万用表  我们这买的一测错就烧了  都没有保护的

网友R:
养成用表看档位的习惯

网友S(2011-08-19):
引用 网友C:

MF47指针式的,基本上不会有好的,液晶显示的,也有可能会坏,我用的是优利德的UT-60C没有坏过

网友T(2011-10-18):
CEMA   OVER  要好用的還是Fluke的表好用

网友U(2011-12-18):
万用表不是搞研究的用一般的就OK了,最好用数字式的,指针的不直观,用起来看表盘累倒人。

网友V:
mf47型的烧电阻,保险管。

网友W:
福禄克的就没有问题的,如果是MF47的换电阻就OK了,其它杂牌数字万用表就以旧换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