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不小心,测AC220V电压是将档位拨到电阻档了

楼主(2009-03-23):
万用表不小心,测AC220V电压是将档位拨到电阻档了,请问高手,一般情况下什么会被烧坏?谢谢了!

网友A:
电阻档的电阻,保险。

网友B:
数字万用表的话,一般都有PTC保护电路,一般坏的就是保护三极管、二极管、PTC电阻等

网友C:
指针表就不行了,轻责电阻烧毁

重责万用表报废

网友D:
被烧了的表就是修回去了 精度也差多了

网友E:
一般来说要换新表了

网友F:
要是好表的话,可能没事的,现在好一点的都有自动保护的

网友G:
坏了 买个新的

网友H:
这麽低级的错误,保险、表头,如果表头坏了就没有修的必要了!

网友I:
如果是福禄克表就没事。
还是要小心为妙。

网友J:
如果是指针表,肯定会炸。

网友K:
恭喜你了:

芯片烧了

电阻烧了

保险烧了

换新的吧

网友L:
卖一个好一点的,我用的是自动档的并且有保护的,向你这种情况如果是我的表是不会出现的! 呵呵呵呵!!!!!!!

网友M:
电阻档的电阻,电容,二极管,保险。还有的会炸。

网友M:
我有一次打错档位了,没有烧表。

呵呵呵呵,是我的反映快,刚点到电源感觉有点不对的时候马上撤回了表笔。

网友N(2009-04-22):
我都好多次了380V的· ,我的表没事··不过把别人的表烧了 ···

网友O:
多数情况万用表废了,幸运的话可能只坏了某个档。

网友P:
那得看是什么表了,】

有的会报废,有的却没有事,不过大多是保险烧掉,

还有自动的那种就没有事,测啥自动跳到那个档位,价钱比较贵。

网友Q:
基本报废,显示屏可以用,主板换新

网友R:
一般情况下就报废了啊!

网友S:
估计是报废了   下次要小心哦

网友T:
指针表一般情况下只烧掉你量那个挡电阻和保险,别的地方一般很少坏,我修过N块这样表,数字表没有保护的只能报废!

网友U:
估计是报废了就是修好也不是很准

网友V(2011-05-31):
握手!哥烧了好几块了。谁让咱太急呢?

网友W:
我也干过这样的事,不过用的是电流档测电压了,用的是胜利的万用表,结果表报废了。

网友X:
我的一块MF47就是这么报废的

网友Y:
我刚毕业时曾经使用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档测量摇表的电压,结果,这个档废了!我想最危险的是上次测量电流后忘了把表笔插回,再拿去测交流电压,估计有点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