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2P漏电断路器相线和N线问题

楼主(2009-03-23):
单相2P漏电断路器相线和N线是不是随意接?因为上面没有标那个接相线,那个接N线。请大家解答

网友A:
你可以试验一下,将开关手柄断开后用测电笔测量输出端是否有电,如果两根线都没电说明控制的是火线,如果有一端还带电说明火线和零线接反了

网友B: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看是不是2个极都能分断。

网友C:
同意 左零右火

网友D:
按常规接法就是:左零、右火。

网友E:
上面一般都标出N  线的端子的. 说明手册上也有的,可以看下.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另回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F:
一般有标N线,但若接错也可以用。

网友G:
一般都标注,若没有,应该是左零右火。

网友H:
如果没有标注的话就是左火右零.

网友I:
应该不是左零右火,那是插座的接法。从漏电断路器表面来看零线应该在右边。

楼主:
从漏电断路器表面来看零线应该在右边

网友J:
不区分也问题不大,也可以用。

网友K:
2p的接错了问题不大,下面接插做最好不要接错。1P加N的就不要接错了。没有标记时就左零右火

网友L:
2P随便接没事,1P加N的就不要接错了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按常规接法就是:左零、右火。错.

网友M:
引用 网友I:
应该不是左零右火,那是插座的接法。从漏电断路器表面来看零线应该在右边。 才对。

网友N:
我记得好像是右零左火吧

网友O:
左零、右火。 .........................

网友P:
你可以试验一下,将开关手柄断开后用测电笔测量输出端是否有电,如果两根线都没电说明控制的是火线,如果有一端还带电说明火线和零线接反了

二楼的好办法,以前没有注意过,学习了

网友Q:
2P的断路器是全关断的你也应该要左零右火的接线,1P的应该根要注意那里面只有1组断开火线接在断开的那组.

网友R:
右零左火,一般公司都是这样生产的,如果4P的也是右零

网友S:
输出端有标记的,根据这个标记测量一下就行了。

网友T:
左零右火

网友U:
引用 网友L:
2P随便接没事,1P加N的就不要接错了啊!

            你是在逗人玩呢 ?

网友V:
引用 网友U:
引用 网友L:    2P随便接没事,1P加N的就不要接错了啊!

            你是在逗人玩呢 ?

2P的就是随便接,1P加N的火线必须进开关!

网友W:
引用 网友D:
按常规接法就是:左零、右火。

习惯要养好,否则拆时不是你的话,你可就惨了

网友W:
习惯要养好,否则拆时不是你的话,拆的那个人可就惨了

网友T:
单相2P漏电断路器的正确接法就是左接火线,有接零线。

网友T:
左火右零。我接过N几百个了。好几个品牌的都是这样的接法。

网友X(2009-04-22):
一般来说都是都是标注在上面有的,不管你什么牌子的,如果实在是没有,按照左零右火的原则接

网友Y:
还有个问题也应该注意,控制回路中要看下面的器件和负载,若把零线接在操作回路中,负载一端始终是有电的,这样虽然能用但不安全啊!

网友Z:
从漏电断路器表面来看零线应该在左边

网友AA:
同意左零右火,这种一般是家用的

网友AB:
引用 网友I:
应该不是左零右火,那是插座的接法。从漏电断路器表面来看零线应该在右边。

我同意这个说法。一般漏电断路器都是这样的接法

网友AC:
引用 网友D:

按常规接法就是:左零、右火。

网友AD:
一般的空气开关上面都有表明的吧,我用的LS和正泰的都由表明的,多少P的都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