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无功补偿电容的好坏?

楼主(2009-03-23):
如何检测无功补偿电容的好坏?我厂有几个电容出现了漏液,而且还有一点变形(也就是涨了一点)不知是不是坏了?谢谢!

网友A:
电容里面短路就炸了,开路就没有电流了

网友B:
都换了吧,不要等爆了就麻烦了。

网友C:
漏液或鼓涨说明电容器即将损坏,不可再用,换了好。

网友D(2009-10-22):
用钳型表,在电容带载时测量三相电流.(我的记忆里大概每相电流16A左右,具体可以和好的电容进行比较) 三相平衡的就是好的.如果相差很大,甚至有一两相没电流,说明坏了.坏一两组问题不大的.可以等停机检修时一起换掉.

网友E:
6楼说的完全正确   同意   简单有效

网友F:
你的厂里面没有万用表吗?vc6013/vc6243数字电感电容表.

好用的一塌糊涂.

网友G:
用嗲电容表测容量就行的

网友H:
电容漏油、变形不用测量已经不能再继续使用了,电容变形的原因多半是电容内部短路油温升高导致的。而漏油也有可能是变形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