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电机怎么用

楼主(2009-03-23):
刚买的伺服电机1kw A型 接上电源线想用寸动实现电机的正反转,问台达驱动器上有哪些参数需要调整,才能实现我在驱动器的界面上就可以手动来调节伺服电机寸动。哪位大侠可以详细点介绍下,谢谢。

网友A(2010-11-18):
这个要看你在那种模式下吧

网友B:
,我现在也需要着方面的资料,谁右,贡献一份

网友C:
对:youshiwei 关于

,我现在也需要着方面的资料,谁右,贡献一份

内容的回复:

我有,留邮箱……心得要给我。咱讨论讨论 …我正在学。

网友D:
模式不同,设置的参数也不一样

网友E(2011-01-14):
这个很简单啊!只要你仔细地看一下台达伺服的说明书,就能明白。我以前刚学的时候调过,好像只要调三个参数就能实现JOP寸动功能

网友F:
说明书有 空载JOG测试这一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