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请教一个关于三菱FR-F540-7.5K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9-03-23):
各位高手,我手中一台三菱FR-F540-7.5K变频器,使用外部电位器进行调速,当电位器旋转至频率为零的时候就会出现E.THT报警,查代码知道这是过负荷,电子过流保护,但我的设备是空载的,也没有任何的卡阻现象,其他的时候无论怎么旋转电位器都不会出现问题,就是频率到零的时候就报警,也不知道是我的哪个参数设的不对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请高手多多指点.

网友A:
   我不是高手,可以给点儿愚见:

   有可能问题出在电位器。

   电位器看似为零,实际不为零,还有一点微弱信号。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

  另 把下限频率、启动频率提高一点试下~

网友B:
可以把P80设置成7.5,这样可以在低速时获得高转矩

楼主:
先谢谢两位!我现在是将下限频率、启动频率提高一点,的确解决了问题,回头我再重新设定一下P80看看.

楼主:
回二楼的兄弟:参数表里有80号参数吗?从79直接就跳到100了,你是怎么调出80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