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与PLC联用的不正常现象

楼主(2009-03-23):
现有2台合成循环机油压变送器在PLC上正常工作时均显示0.32MP,某一天两者同时跳到0.53MP,且出现波动范围在0.2MP左右。我重校了变送器,检查了线路------能查的几乎都查了,就是找不到原因。后来自己正常了。谁能告诉我什么原因吗?

楼主:
电磁干扰的话能不能造成这种故障。

网友A:
应该是压力变化了,变送器一般不会出现以上同时跳的现象.你说的干扰问题成立不,要自己去找原因..........就给这样简单的几句话,很难对你所说的问题下结论.......

不过以这样的现象来看,本人认为变送器应该是没问题的,建议查找其他地方的原因

网友B(2009-04-28):
路过,楼上的都是高手呀

网友C:
按如上信息:看看输入二路是否隔离,若无可能是共地引起的共模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