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ual Studio 2005 在 WinCE5.0 上部署的方法

楼主(2009-03-23):
不使用 ActiveSync(串口方式) 与PC建立通讯时,可以通过TCP/IP协议,Visual Studio 2005 不会将所需的连接文件(如 CEPC)自动复制到设备。使用下面的步骤将这些文件安装到设备上,修改 Visual Studio 连接配置,并建立设备安全。
注意:前两个步骤,即准备设备和 Visual Studio,只需执行一次。最后一组步骤,即设置安全和建立连接,每当要从 Visual Studio 的新实例连接时都必须重复执行。

准备设备进行连接
1. 使用与您的设备的任何连接,并将以下文件复制到设备上的 \Windows\ 文件夹中。默认情况下,这些文件位于开发PC上的 :\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Microsoft Shared\CoreCon\1.0\Target\wce400\<CPU> 中。
Clientshutdown.exe   ConmanClient2.exe   CMaccept.exe   eDbgTL.dll   TcpConnectionA.dll
2. 从设备的命令提示符(“程序\运行\cmd.exe”)处,运行: conmanclient2.exe。
3. 设定设备的 IP 地址。
注: 复制以上文件到设备\windows下,若重启WinCE后文件会丢失,可以先在\Harddisk下备份。

准备 Visual Studio 进行连接
1. 在 Visual Studio 的“工具”菜单上,依次单击“选项”、“设备工具”和“设备”。
2. 选择“Windows CE 设备”,再单击“属性”。
3. 在“传输”框的右侧单击“配置”。
4. 在“配置 TCP/IP 传输”对话框中选择“使用特定 IP 地址”,再键入设备 IP 地址。
5. 关闭对话框。
注:可能会出现一个消息框,提示重置设备。如果出现该消息框,则软重置即可。
设置安全和建立连接
1. 在设备上的命令提示符处,运行 cMaccept.exe。
2. 在三分钟内连接到设备。
注:如果您在三分钟内建立初次连接,那么只要您使用同一个 Visual Studio 实例,则可以无限期地继续部署和调试。如果需要从另一个 Visual Studio 实例进行连接,您就需要再次执行这些安全步骤。

网友A:
哎,去年我捣鼓这东西捣鼓了好几天。。。后来才想起来。。。西门子的mp277不是x86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