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流量计用什么的好

楼主(2009-03-23):
DN450以上的管道,2.0MPa的压力,只能用标准孔板流量计了吗?有没有其他更好点的.

楼主:
听说有种插入式的涡街不知有没有用过的,说一下能不能用。

网友A:
测量的要求,用V锥也可。威力巴也可

网友B:
一般电厂什么的,都是用热式气体流量计。涡街不好用

热式气体流量计是气体流量计中的新型仪表,热式气体流量计区别于其它气体流量计,热式气体流量计不需要进行压力和温度修正,热式气体流量计直接测量气体的质量流量。热式气体流量计一支传感器可以做到量程从极低到高量程。热式气体流量计依据的原理是流体吸收热的速度直接与质量流量相关。热式气体流量计移动的气体分子撞击热电阻时吸收带走热量,流量越大,接触热电阻的分子越多,吸收的热量越多,热吸收与某种气体的分子数,热学特性和流动特性有关。

网友C:
我们就有插入式的涡街,这个可以用就是精度差点,联系电话0311-83610017

网友D:
目前热电厂与用户做贸易结算的一般用孔板流量计(压差式),该流量计适合用于蒸汽流量比较稳定的场合。量程比1:4.

网友E:
你选用的就行,不过不大时髦.另外用涡街\涡轮\电磁等也未尝不可.提醒:如果用于贸易结算应选取比较容易溯源的产品,以利按计量法处理争端.供参考.

网友F(2009-05-10):
还是用涡街的比较好。

网友G:
没有用过这么大的.

网友C:
大管径最好用标准喷嘴啊,特备是对温度高的,压力大的场合,我电话13731139097祝先生,可以技术咨询,业务咨询!

网友H:
如5楼所讲,插入式涡街确实精度不高。因为它是以一个流速相对较稳定的点(1/8管径)作为平均流量来测量和计算流量的,所以精度可想而知。

孔板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热式的没用过,不知道怎么样。

另外提醒一下7楼兄弟,电磁不能测气体流量。是不是手误顺便打上去的,呵呵

网友I:
用阿牛巴流量计也可以,

网友J:
压力不太高还是用涡街的比较好。 但是他的高温探头比普通的高不少

网友K:
用孔板.喷嘴的较多.不过V锥也可以.就是贵点.

网友L:
质量流量计比较准确,但是较贵,那就用阿牛巴吧

网友M:
插入式     涡街流量计没有问题     我们 在新疆的电厂用过好多.qq:553056216

网友N:
哈哈,哥们你的这个问题有点过于简单。你考虑的因素太少了

 用孔板测量就是价格比较低。经济性的。其他哥们说的那个质量流量计、涡街等等还有好多呢,但是那个价格在那放着呢。

 我认为不仅仅是看你的测量介质,还要考虑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你们的这个点是参与控制还是计量用表还是只是一般的显示。这些都是要考虑的。其次还有价格的问题,如果你的单位是个有钱的主,那就没话说了。要不都是要在考虑范围之内的。我只是说了局部的一些。

网友O:
热式质量流量计可用于大口径气体测量,作贸易结算用.

网友P:
热式流量计耐温不够,贸易结算就用满管式的流量计测量精度高,生产过程控制可选插入式的,一体化节流装置可选喷嘴。18937133405中国老猫

网友P:
V-cone(V 型内锥式)流量计是美国McCROMETER公司的专利产品,该产品是基于差压式原理的一种流量仪表,其关键部件即节流节为独特的V型圆锥体,克服了传统差压流量计的许多缺点,具有测量精度高,量程宽,稳定性好无滞留区等缺点,可广泛应用于冶金、石油、化工、煤气等领域的液体,蒸汽、天然气、焦炉煤气、空气等介质的流量测量。
产品特性
虽然V-cone的测量原理与其它差压式仪表相似,但几何结构却完全不同,悬挂在管线中心的V型锥体具有独特的“整流”功能。流体在节流元件的作用下,流场将经过“非稳定流→稳定流→恒(常)流”的变化过程(如下图所示),在节流元件的上游部分达到差压式流量计测量原理所需要的理想前提条件,从而本质上保证了测量的精度。
具体特点如下:直管段要求低:前后1-2D即可标准值:=0.45-0.85
稳定性好:节流面积长期稳定,信号稳定雷诺系数:8,000-5,000,000
无滞留区:锥体设计彻底吹扫介质温度:≤700℃
精度高:为读数的±0.5%工作压力:≤60Mpa
重复性好:±0.1%适用口径:1/2”~36”(管道式);6” ~72”(插入式)
量程宽:10:1特殊15:1测量介质:水、多相液体、蒸汽、空气、天然气、焦炉煤气等。
压降小:接近文丘里管。
VS 管道式V-Cone
VI插入式V-Cone

 VH 对夹式V-Cone

网友Q:
涡街、孔板、平衡流量计

网友R:
德尔塔巴匀速管流量计也还行啊,采用插入式工作方式也是通过差压来测量的,但是相对于孔板、文丘里管来说,它的压损极小,测量精度更高。

网友S:
涡街好象在大口径时测量不准,具体多少我忘了,提醒下,呵呵!

网友T:
感觉用涡街的比较好,如果是贸易结算的话。如果是一般显示的话,可以考虑用孔板或喷嘴。不知道孔板能不能校验,涡街可以的

网友U:
还可以用多孔的啊,多孔的要比孔板的稳定,精度要高,压损小

网友V(2009-06-18):
涡街还是比较不错的选择,如果价格问题不大就用旋进吧。新一代产品

北京菲波尔特仪表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工业自动化仪表的开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有旋进流量计、压力变送器、差压变送器、射频导纳物位计、射频导纳物位开关、磁致伸缩液位计、防腐液位计、投入试液位计、超声波物位计、雷达物位计、涡街流量计、流量计算仪、温度变送器和智能数字显示表等,开发承接自动化数据采集和控制系统工程。公司的产品均是采用国外的高质量传感器和先进的仪表技术,坚持走自主研制开发的道路,向国内市场提供性能可靠、技术一流、服务周到的产品。

漩进流量计是一种具有广泛用途的速度式流量仪表。它可用于绝大多数气体、液体和蒸汽的流量计量、测量、控制。
漩进流量计具有非常独特的介质通用性,其仪表系数对不同介质是通用的。
漩进流量计与涡轮流量计比,无运动部件,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漩进流量计与涡街流量计比,几乎无需直管段,可测下限更低,量程更宽,精度高于涡街流量计。
漩进流量计与涡街流量计比,可测介质粘度更高,可达30mPas.
漩进流量计组成的流量测量系统简单,便于维护,具有较好的经济性。

联系:范先生 13691328354

北京菲波尔特仪表有限公司

网友W(2009-07-31):
插入式涡街流量计  还有节流件:如孔板,威力巴,阿牛巴,德尔塔吧等

网友X:
孔板最好,方便,实用,价格便宜,其他价格贵,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Y:
1、质量流量计 太贵,有点浪费

2、涡街流量计(带温压补偿) 小流量时测不了

3、孔板流量计 带温压补偿

网友A:
可以用光纤气体流量计,加拿大产,600毫米以下,温度120摄氏度以下均可。只是价格比较贵,有意者请联系:QQ:383631161,13126614373

网友Z(2009-12-24):
北京雷萨德仪器仪表有限公司的旋进流量计,用的不错,专门测气体的13717545901  刘先生QQ1025917796

网友AA:
如果测量结果要求严格,比如贸易结算、计量,应选用涡街流量计。若为一般显示控制差压式测量即可满足。

网友AB:
简单点用分流旋翼式蒸汽流量计也可.

网友AC: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北京菲波动涡街流量计,精度高的还是孔板呀

网友AD:
德尔塔巴流量计

做个温压补偿主要是对密度

网友AE:
插入式涡街还是不错的选择!价格便宜压损小,测量量程范围广。V锥、热式质量流量计、德尔塔巴匀速管流量计等差压流量计也行,唯一的缺点就是他们价格太高。涡街唯一的缺点温度不能太高(必须小于300度),否则寿命不会太长,计量精度还是不错的,带一个智能二次表还可实现温度、压力补偿。QQ:648402423

网友AF:
现实一点的是V锥和楔式,不过如果你是石化厂的话,V锥是不能用了,用楔式吧,测蒸汽比较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