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恒压供水的系统为什么水泵电机运行频率降不下来?

楼主(2009-03-23):
请教:有一个恒压供水的系统,离心式水泵电机扬程70米,压力设定6KG,反馈也是6kg, 说明PID调节正常,而此时变频器运行频率在44HZ左右,外面的出水阀门已全部关闭。请问是什么问题导致频率不能下降?在水泵的出口装设了止回阀,但是在达到压力平衡时,止回阀有时开时关的声响。如何才能做到达到压力并保持后,变频器频率不断下降直至停机的理想境界?在泵的选型和管路的设计上又有一些什么规范呢?急盼解答!

网友A:
你变频器的下限频率设了吗?

你可以把下限频率改为44HZ.那么它到了44HZ就会停机了

QQ95516368  专业生产变频器

手机15967733801

网友B:
理想境界是很难达到的,你除非有一个非常好的止回阀,另外你的管路也一点水都不漏。现在你把设定压力降到3KG试一下可能会有收获

楼主:
 谢谢!我觉得问题所在应该是泵的选型有问题,把44HZ设为休眠下限频率我认为是不正常的。另外管路保压不好,我想应该要增设气压储水罐。不知道是否有人有类似经验?

网友C:
压力变送器应该装到止回阀的后端,防止频率降低止回阀关闭压力下降幅度大,造成频率波动幅度大。

止回阀动作的原因还有一个,是你设的频率变化太快,应该细调PID参数。

我现在正在学习。不能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