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量程如何设置

楼主(2009-03-23):
现有一台LCG40-1221B的椭园齿轮流时计,铭牌上的量程为1.5-15m3/h,输出信号为4-20mA,如在上位机上设定对应量程为1.5-15m3/h,显示出的数据相差甚远,请高度手指点应如设置量程。

网友A:
最好还是问问厂家,应该可以找出原因的!

网友B:
看你常用量程一般用多大,

www.zrn360.com

网友C:
参照流量计的说明书来设置一下吧

网友D:
不能只看铭牌,要核对一下参数。

网友E:
先测量一下所装流量计的输出电流:1、测没流量时电流是否是4mA;2、测一下加一定流量时的电流值,多测几点。可粗略判断流量计的线性情况。有时,设计参量与实际参量并不一致,一次仪表还要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仪表参数的。

网友F:
要查一下线路是否存在干扰,屏蔽接地情况。

网友G:
你再去核对下,看铭牌上的量程指示,到底是不是出厂时候的最大设置,如果是,客户需要的量程要根据自己的需要自己设!!

网友H:
如楼上所说,要看下其参数,4-20mA是否是与其名牌上的量程对应的。另外看看上位机设置上有没有对信号开方了,如果上位机有设置开方的话也会影响很大。

网友I:
估计你的上位机没有设计开方模式

网友J:
有可能是实际输出量程是0-15m3/h,量下电流核对下吧

网友K:
去看转换器上的量程设定值,它和输出直接对应,而不是铭牌标的值

网友L:
你先看一下参数设置,然后看一下接线,还有这种流量计是要用屏蔽线的,所以干扰也是一个考虑的方向。

网友M(2009-06-18):
4毫安大概对应0流量输出的,你上位机对应的1.5当然会有误差了啊。铭牌上的量程范围应该是精度范围内的,1.5以下应该能测量出,但是保证不了精度。

网友N:
引用 网友H:
如楼上所说,要看下其参数,4-20mA是否是与其名牌上的量程对应的。另外看看上位机设置上有没有对信号开方了,如果上位机有设置开方的话也会影响很大。 同意

网友O:
上位机量程设置应为0到15,然后在上位机设置小流量切除,此回路上位机不能设置开方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