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通讯故障分析

楼主(2009-03-23):
其故障发生过程及现象均为:首先系统10#站上某一模块出现不间断离线报警,消除报警后正常。此报警发生并持续一段时间后,10#站上其他模块开始出现频繁离线报警。消除报警后随即出现。2008年n次故障中出现报警的模块序号均为10#站上12#模块以后的模块,即造成10#站上12#模块以后的模块所有参数不能采集显示。所有其控制内故障现象为模块上com灯闪烁,显示与主控单元通讯故障。

网友A:
请按下面逐条检查:

1. 站地址重复:底座地址设置重复将导致重复的模块通讯不正常,有时候底座焊接质量也可能导致地址重复,但这种可能性很小。
2. 终端匹配器FM192A-TR故障:将导致通讯质量不稳定。
3. 未正确设置DP重复器:常规使用时,DP重复器的三个开关均应设置为ON。
4. 当总线上的一个以上的模块的通讯接口损坏时,有可能导致整段网络的通讯不正常。目前从理论上没有更好的诊断方法,只能先将没有报离线的模块逐个拔下,如果当拔到某个模块后,剩余的模块通讯恢复正常,则可以判明该模块有故障。然后可以反过来证实:将其余模块插回,最后再插被怀疑的模块,如果该模块插拔前通讯正常,而插上后通讯变坏,也能证实该模块通讯故障。
5. 但段网络上节点配置超过公司实际标准:推荐每段24个模块。(DP标准为每段32个物理节点,但每台主控占1个节点,每个DP重复器左边占一个节点,右边也占一个节点,再加上底座并非双绞线,性能有所损失,所以目前推荐每段24个模块。
6. DP重复器接地不良:DP重复器的电源地(逻辑地)是通过DIN导轨接机柜的,要确保DIN导轨与机柜保护地良好接触,并确保机柜保护地良好接地。不良好的接地甚至有可能经常损坏DP重复器。
7. 以主控单元为中心,DP重复器应防置在总线上离主控近的一端,而不是远端,否则信号放大和整形的作用减弱。
8. DP线的屏蔽层应保证与屏蔽汇流条接触良好,屏蔽地要保证接地良好(有时直接在本柜接保护地)。
9. 底座之间是否紧密接触:由于底座是垂直安装,受重力会下坠,应确保DIN导轨的最下边的模块下安装金属固定夹,并确保该固定夹不轻易上下滑动。
10. 确保DP线不要与强电信号或者有经常性的电感性负载开断(如继电器线圈)的信号线绑在一起。
11. 不要将AC负载直接连入DO模块,这样会影响DP通讯的稳定性。
12. 检查所有模块底座的37号(DP+)和38号(DP-)端子,应确保所有底座的37和38号端子是空的,没有接任何导线。有时会将DI查询电源线的负端误接到38号端子上,但并不影响DI采集,不易发现,此时电源线上的纹波会直接耦合到DP线上,导致模块离线。
13. 检查机柜内DP电缆(紫色线)及24V电缆的接头有无松动,虚接,氧化、灰尘等导致接触不良的现象。如有则处理。
14. 在用上述方法检查后,针对现场依旧存在离线的模块,可以量一下上下相邻的模块间的37和37通道间,38和38通道间的电阻和交流电压值,正常的电阻不会超过3欧姆。或者测量上下相邻的模块间的37和37通道间,38和38通道间的交流电压值,其值在正常工作范围内应不会超过3V。超过上述测量值的模块可能存在元器件老化或接触不良。可用反复插拔对应模块来区分是否是接触不良。如排除接触不良,上述测量值还是大于3欧姆或3V。则基本能确定存在模块元器件老化。需返厂维修了

网友B:
和利时的系统根本就不能用,组态麻烦,维护麻烦,通讯也不行,不支持在线修改,在线插拔也不行,DPU更不能在线插拔,而且还有个DP重复器,配件很贵。

楼主可否用过上海华文自动化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的DCS,上述情况华文全能实现,组态简易,操作简单,所有板卡全支持在线热插拔,DPU直接和卡件通讯,没有数据转发卡和DP重复器

网友C:
将10#站上12#模块更换,估计故障可以消除。和利时的总线结构有问题,不能有效地隔离模块间的故障,第一块卡出现故障会导致后续卡件COM灯全闪,通讯不上。我单位半年来在不同装置上出现过两次类似情况。

网友D:
通过楼主的描述,你的硬件系统应该是FM系列的模块,FM 硬件系统的DP是非冗余的,所以当总线上有一个模块出现故障(例如电源、485通讯或器件)则会影响整个总线的通讯质量,像楼主所描述的DP瞬间离线又立即恢复,而且很有可能上报离线报警的模块并不是真正的故障模块,而且离线报警的模块也不固定,通常就是这个原因。如果有示波器的话,可以看到波形上又很多毛刺,正常情况下应该是-7~12V左右。

在早期没有特别好的诊断方法,只能依据DP重复器分好的段,按段来排查先。先将有离线报警模块所在的段从总线上断开,观察是否还有离线报警出现,如果不再有报警上报,说明刚才的那一段里有故障模块,然后将该段再接回总线上,把该段中没有报离线的模块逐个拔下,如果当拔到某个模块后,剩余的模块通讯恢复正常,则可以判明该模块有故障。然后可以反过来证实:将其余模块插回,最后再插被怀疑的模块,如果该模块插拔前通讯正常,而插上后通讯变坏,也能证实该模块通讯故障。 但此种方法不适合现场实时维护,只适合大修期间的检查和维护,不推荐采用。

现在,如果楼主手里有比较专业的设备比如DP侦听器的话,把它接到总线上,设置好之后通过监听整个总线上所有模块的最快/最慢数据交换时间,就可以找到真正的故障模块,把它用备件替换下就可以了,故障模块送厂返修。如果没有上述设备,就叫厂家来人,让他们带设备来解决。

网友E(2011-04-12):
同意刘文勇的看法,简直垃圾到家了

维护费还很高,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