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samax PLC电池问题?

楼主(2009-03-23):
想请教各位年兄: 1、Versamax系列PLC各CPU是不是本身都带用电池的。 2、如果是,型号是IC200ACC01的那个吗?(用的是IC200CPU001) 3、一般该电池使用寿命是多少,如何更换? 4、在编程软件监控中,哪个指令可以看到电池的电量情况? 急,望赐教!

网友A:
电池寿命一般是3到5年

网友B:
%s里面有一位是监控电池电量低的,如果电量低在故障表里也会显示。

网友C:
经常通电情况下,电池寿命一般是3到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