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功率变频器启动大功率电动机问题。

楼主(2009-03-23):
请教各位专家,下述方案是否可行,如果可行,那么在变频器的选型上应注意些什么,其他技术环节上应注意些什么,谢谢!

电动机在空载时,用容量小于该电动机容量的变频器启动电动机,并将其带到工频转速(或小于工频转速)后切换到工频电源上运行,再增加电动机的负荷(如打开入口导叶),变频器再用同样的方法启动另一台电动机。

网友A:
主要看负载需要的载荷,有余量的话应该可以

网友B:
实施楼主的方案有点麻烦,虽然是空载,但大电机的启动电流仍然很大,仅仅是启动时间比较短,如果用小功率变频驱动,很可能在启动还未完成时,就已经报过流了。

如果电机的负载相当轻(空载),如果变频容量仅仅比电机小一个档次,如电机是75KW,变频是55KW,还是有可能实现的。

但要对变频进行以下设置:

1、尽可能的延长加速时间。

2、取最小的转矩补偿曲线。

我们曾经用4kw变频驱动7.5KW电机,是常年正常工作,前提是电机必须是轻载!

网友C:
如果没上变频器,不如上软起,省钱。用变频器起动有很多问题,1负载 2带载切换电流大 3器件选型。软起加控制器,加继电器为好。

网友D(2009-05-31):
主要看电机空载时的负载,负载小的话是可以,我司高炉鼓风机就是这样运行的。

网友E:
上面的方案:用容量小于该电动机容量的变频器启动电动机,并将其带到工频转速(或小于工频转速)是可行的.难点是电动机切换到工频电源上这个过程较难,需要侧相序.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上变频器,不如上软起,省钱。用变频器起动有很多问题,1负载 2带载切换电流大 3器件选型。软起加控制器,加继电器为好。

同意,反正你也不调速,软起还便宜呢

网友G:
省钱又实惠!!!!!!!

网友H:
在变频器里设置时估计就会出错。

网友I:
要这么用的话只能选择电机功率相同的轻载型变频器。要不不好弄

网友J:
 你这种情况还是用软起!

网友K:
两者功率相差太大的话,未启动起来就过流保护了,小心烧坏变频器功率模块

网友L:
楼主可能是想一拖二甚至一拖多,来完成正常生产中的设备起动,这个没有多大可行性,毕竟不是做试验,是控制生产设备。改造风险太大,影响生产,后悔莫及啊。

网友M(2009-09-24):
呵呵,变频软启动应用案例还是比较多的.不过变频器的选择要注意风机曲线,还有这里最关键的是同步切换.里面涉及到相位,幅值,频率,相序等方面的检测和对比.目前在这块技术成熟就那几家.

网友N:
引用 网友B:

实施楼主的方案有点麻烦,虽然是空载,但大电机的启动电流仍然很大,仅仅是启动时间比较短,如果用小功率变频驱动,很可能在启动还未完成时,就已经报过流了。

如果电机的负载相当轻(空载),如果变频容量仅仅比电机小一个档次,如电机是75KW,变频是55KW,还是有可能实现的。

但要对变频进行以下设置:

1、尽可能的延长加速时间。

2、取最小的转矩补偿曲线。

我们曾经用4kw变频驱动7.5KW电机,是常年正常工作,前提是电机必须是轻载!

同意  这位yjig   兄弟说的!!!

网友O:
我们的思想总是超越国外的人啊,呵呵有意义吗???

网友P(2009-12-31):
大家好来段广告插曲!

专业生产电抗器,滤波器,制动单元,制动电阻,能量回馈单元

联系QQ:905676314

网友Q:
能说一下  功率吗     使用工艺吗     功率小的话   国产变频也不是很贵啊

建议楼主最好不要这样做   容易出现出题  稳定性不可靠   省的钱做个2次售后服务估计就没了

网友R(2010-03-30):
肯定可行的。我公司在朝鲜做的项目,用4000KW变频器拖动10000KW电机,再通过同步切换技术切换至工频运行。此项目原来使用的是80年代俄罗斯的软启动设备,负载为空压机。

网友S:
完全可行,赶紧动手干吧

网友T:
如果只是作为启动,建议使用软启动器。

网友U(2010-08-17):
7.5千瓦变频器能接11千瓦电机吗

网友V:
可以,我们曾用37kw变频器启动75kw风机,但风门必须关闭,200kw启动300kw风机,但负载未变

网友W:
晕哦,你直接用软启动器不更省钱啊。

网友X(2014-08-16):
用小功率的变频器带大水泵做消防巡检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