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数据保持问题

楼主(2009-03-23):
大家好。在使用S7-200的时候碰到一个问题:在模拟量数据采集的时候,怎么使模拟输出在没有采集的情况下输出的是上一轮所采集的最后一组数据,一直搞不明白,请高手帮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A:
4月份,我部在西安举办“PLC及组态软件的高级培训班”,全程6天上机实操,现场解答。欢迎来电垂询:13810171675 韩老师

网友B: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请高手帮忙。

网友C:
用掉电保持数据寄存器应该可以了!

网友D:
呵呵,你试下,不知道好不好用

         首先要在PLC程序中编入怎么知道没有模拟量采集,并个产生一个脉冲信号将原来的输出寄存区的值保存到另一个寄存区VW0,还将M0.0置ON,用LDN M0.0屏蔽掉原来的输出部分程序。同 时用LD M0.0开辟一个新的输出部分程序。在PLC程序中编入怎么知道有模拟量采集再生一个脉冲信号,再将M0.0复位,VW0一道清零

网友E:
同意4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