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300PLC系列问题

楼主(2009-03-23):
在西门子编程软件里面有像三菱的软件那种功能吗?就是不同型号的CPU在同一系列里可以互相转换吗???

我知道名字随意可以改的,我的意思是说,,我的硬件是314的CPU,可软件程序是314的,,,就是我不重新建个复制过去,这个方法我知道,我是想问下大家,在组态里可以更成315的程序不。

网友A:
程序做备份,然后在硬件中替换CPU即可,千万不要删除CPU314,要用CPU315来替换

网友B:
你的存储卡里是否都已经输入了,用315CPU替换314的完全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