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M1H型PLC一COM口被触摸屏占用,请问如何在出现故障时实时监视

楼主(2009-03-23):
CQM1H型PLC   一COM口被触摸屏占用,请问如何在出现故障时实时监视?

希望得到各位同行帮助

网友A:
楼主问的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希望有高手能够解答。不知道触摸屏的空出来的232通讯口是否可以用来连接电脑做监控?

网友B:
串口被占用,外设口是可以使用的。买个转换头,即可。

楼主:
触摸屏有空出来的232通讯口,能否通过PC连接触摸屏后与PLC通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触摸屏有空出来的232通讯口,能否通过PC连接触摸屏后与PLC通讯

如果触摸屏有穿越功能的可以。

网友D:
可以用外设口啊,连接上位机就用这个接口

网友E:
2楼说的多出的串口是可的对PLC和触摸屏编程用的

网友F:
不是还有编程口的吗?也可连上位机的啊

网友D:
用外设口,!

网友G:
串口被占用,外设口是可以使用的。买个转换头,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