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故障

楼主(2009-03-23):
求助在西门子变频器通讯中出现的问题

    在变频设备和PLC之间采用PROFIBUS通讯,在使用过程中开始在变频器不工作的时候报F082通讯故障。换一个DP头就不在报故障了。后来用了一段时间在本台变频器工作时有时报F082我们换了几次DP头和网线都没解决这个问题。(整条线有19台变频器,报故障的是倒数第3台)求高人指点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查线头做的是否标准,具体看西门子接头带的说明书。

尽量采用profibus标准工具制作接头

如果有时间,检查整条线的接头制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线头做的是否标准,具体看西门子接头带的说明书。

尽量采用profibus标准工具制作接头

如果有时间,检查整条线的接头制作

有时间检查所有接头。还不行的话,在检查变频器的通讯板

网友C:
这故障是上电后出现F082的吧,手动应该能复位的,

网友C:
F082应该能复位的吧. 上电时与CX板中断才出现的

网友D:
把倒数第3台的通讯板和倒数第2台的通讯板换一下,看是什么结果,是扳子的问题还是插头的问题:QQ:390181753

网友E(2009-06-23):
F082报的是通讯超时,有一个参数是设置通讯超时的,把它设为不监视就可以了,把P772改为0就可以了.

网友F:
1、首先搞清楚是只是上电的时候报警,还是确实已经通讯中断,如果只是报警通讯正常可以不用理他或者你可以降低调高些通讯速率(不建议,会降低通讯稳定性)

2、如果确实是通讯故障了,按照你说的是倒数第三台,排除是通讯时间问题的话,可以尝试6楼所说和其他通讯板更换测试,检测通讯板好坏,如果通讯板好的话,检查从倒数第四台变频器到倒数第三台变频器的通讯线是否中间有破损,导致接地干扰了。

3、其实你的这个问题我曾经遇到过很多,说实话大多数是因为DP头接线不规范造成的,所以建议仔细做好DP头接线,包括上一个变频器出现位置。

按照你所说的除了这个变频器外的其他前后都没有出现问题,线路问题基本都可以排除了啊,只可能是组态设置、DP头和通讯板(也就是变频器本身)问题了,如果不仅仅是这一个,前后的变频器也出现的话那就可能有别的原因了啊

网友G:
看看屏蔽层是否可靠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