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距离在1000米左右的组态王双机监控?

楼主(2009-03-23):
我现在在做一个煤矿的通风机在线监测,用的是组态王,现在在是现场的数据都能在就近的工控机上监测了。现在使用方提出要在他们的办公室(距现场工控机约一千米)再设一电脑,同时监测现场数据。如何实现?

我了解到的有通过光电交换机加光缆通信。我想知道有没有低成本的硬件实现方法?软件上如何实现?

或是有谁知道可不可以通过RS232/485通信连接两台安装组态王的方案?

网友A:
如果组态王支持Modbus 主站和从站,那就很容易通过RS485通信,9.6k的波特率1千米可以实现

如果直接不支持那就只能用第三方软件或自写通信程序

网友B:
组态王支持modbus的主站和从站。另外你也可以考虑使用gprs,通过dtu来实现。

网友C:
CAN/232转换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D:
低成本,可用GPRS,或DTU。

485也能传1000米。只是通讯程序需要作一个转发

网友E(2009-12-11):
值得学习,有机会试试看。

网友F(2010-03-15):
做过坚决拒绝就积极解决斤斤计较、

网友G(2010-04-14):
组成局域网,通过使用NETVIEW  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H:
总的说来,还是485比较便宜。

 用MODBUS 进行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