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日立LP300P的变频器用外部的电位器 要设置什么?

楼主(2009-03-23):
多谢了。我没用过这个。没底,想听听各位有经验的老师说一下。外部接一个10K的电位器,我是选0-10V的。用来调频率。但是要设置那些。还有AT端子选择,有点不明白。麻烦一下各位!

网友A:
最好2W、2K的,不用设置任何参数,如果使用模拟量电流输入,需要设置AT端子,只要把AT功能设置到任何一个智能输入端子上,将它与P24短接就行了!

网友B:
瞿兄别来无恙啊!上次匆匆来访,未能尽地主之谊,甚感有愧,望有闲暇之日,能把盏言欢。祝兄保重身体,诸事顺心!

网友A:
邓总您好:最近还要到深圳,再拜访!呵呵!